核心板底板资源讨论(转)

楼主:
STM32核心板底板资源征集及介绍
STM32核心板底板资源征集及介绍
我们的核心板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这两周我们将设计核心板的配套底板,现在征集网友对底板功能的要求,如果你希望有什么功能,简单而又使用的,不妨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尽可能满足各位网友的要求。
现在我们初步设想的功能包括:
1,收音机功能
这里采用TEA5767收音机模块,IIC控制
2,音调调节功能
这里采用PT2314做音调和音源选择,IIC控制
3,MP3播放功能
这里初步选择VS1003作为解码器,可供选择的还有VS1053,不过价格相对较高,SPI控制
4,SD卡
SD卡作为外部存储器,存储各种数据,SPI控制/SDIO控制
5,USB串口
采用PL2303做USB转串口,可以方便网友下载程序。尤其是没有串口的电脑。也可以省去ULINK等昂贵的成本。
6,PS2接口
提供一个PS2接口,用于键盘和鼠标的学习。
7,温度传感器
采用DS18B20做温度传感器,精度高,成本相对较低。
8,外部FLASH
鉴于我们核心板上面已经有了NAND,这里是一个试想,大家投票决定,看有没有必要。。我们用SPI控制的FLASH芯片,AT45DB161。
9,红外遥控
这里采用HS0038作为红外接收头,方便大家学习红外解码。遥控器则选择一款,到时候大家看情况选择是否需要。
10,CAN接口
这里暂定选择TJA1050作为CAN芯片。
11,外部EEPROM
选择常规的EEPROM 24CXX还是选择铁电存储器FM24CXX,看大家需要决定。IIC控制。
12,485接口
采用SP3485做485芯片,与串口共用。
13,AD接口
便于做ADC实验,我们在板子上提供一个可调的ADC输入源。
14,DAC接口
引出STM32自带的DAC,供DAC试验用。
15,网络接口
暂定采用DP83848作为网卡芯片,方便做TCP/IP实验,和网络功能。
16,液晶接口
液晶板将支持2.4寸,2.8寸和OLED三种液晶,共用一个接口。
17,按键
提供不少于3个的外部按键输入。
18,LED
提供不少于3个的LED指示灯,这里可以选择单色的小LED,或者三色的彩色LED,大家讨论。
19,蜂鸣器
可选的一个 功能,PWM控制。
20,2.4G无线通讯
采用NRF24L01的模块,主板提供接口。

以上是一些初步设计的功能,具体有待商量,各位网友如果对上面的功能有任何的意见和疑问,欢迎提问。还有如果你有任何的好的其他功能,也可以提出来。
主要要考虑一下IO口的分配问题,够不够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其次,我们也可以考虑把上面的某些功能做成模块,只在板子上留下一部分接口,如果IO口不够用的话。

欢迎各位网友提出你的意见。

(本意见征集结束时间 8月23号)

网友:
很乱,
非常乱。

网友:
                                 关键是软件,软件是关键

网友:
我们的核心板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这两周我们将设计核心板的配套底板,现在征集网友对底板功能的要求,如果你希望有什么功能,简单而又使用的,不妨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尽可能满足各位网友的要求。
现在我们初步设想的功能包括:
1,收音机功能
这里采用TEA5767收音机模块,IIC控制
2,音调调节功能
这里采用PT2314做音调和音源选择,IIC控制
3,MP3播放功能
这里初步选择VS1003作为解码器,可供选择的还有VS1053,不过价格相对较高,SPI控制
4,SD卡
SD卡作为外部存储器,存储各种数据,SPI控制/SDIO控制:
5,USB串口
采用PL2303做USB转串口,可以方便网友下载程序。尤其是没有串口的电脑。也可以省去ULINK等昂贵的成本。
6,PS2接口
提供一个PS2接口,用于键盘和鼠标的学习
7,温度传感器
采用DS18B20做温度传感器,精度高,成本相对较低。
8,外部FLASH
鉴于我们核心板上面已经有了NAND,这里是一个试想,大家投票决定,看有没有必要。。我们用SPI控制的FLASH芯片,AT45DB161。
9,红外遥控
这里采用HS0038作为红外接收头,方便大家学习红外解码。遥控器则选择一款,到时候大家看情况选择是否需要。
10,CAN接口
这里暂定选择TJA1050作为CAN芯片。
11,外部EEPROM
选择常规的EEPROM 24CXX还是选择铁电存储器FM24CXX,看大家需要决定。IIC控制。
12,485接口
采用SP3485做485芯片,与串口共用。
13,AD接口
便于做ADC实验,我们在板子上提供一个可调的ADC输入源。
14,DAC接口#
引出STM32自带的DAC,供DAC试验用。
15,网络接口
暂定采用DP83848作为网卡芯片,方便做TCP/IP实验,和网络功能。
16,液晶接口
液晶板将支持2.4寸,2.8寸和OLED三种液晶,共用一个接口。
17,按键
提供不少于3个的外部按键输入。
18,LED
提供不少于3个的LED指示灯,这里可以选择单色的小LED,或者三色的彩色LED,大家讨论。
19,蜂鸣器
可选的一个 功能,PWM控制。
20,2.4G无线通讯
采用NRF24L01的模块,主板提供接口。

以上是一些初步设计的功能,具体有待商量,各位网友如果对上面的功能有任何的意见和疑问,欢迎提问。还有如果你有任何的好的其他功能,也可以提出来。
主要要考虑一下IO口的分配问题,够不够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其次,我们也可以考虑把上面的某些功能做成模块,只在板子上留下一部分接口,如果IO口不够用的话。

欢迎各位网友提出你的意见。

(本意见征集结束时间 8月23号)

网友:
                                 上面的 单个功能 都已经实现了 就是想整合一下 到一个平台  但是还是要有所筛选

网友:
请楼主尽快与我联系,几次给你留言都没有得到回复,谢谢。

可以通过mcu.china@st.com,或21IC的站内短信都可以。

网友:
                                 香主 我给您回站内短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