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个16bit定时器级连以实现48bit超长定时器?

楼主:
有一个产品需要用到长时间、高精度的事件记录功能,当前的做法是通过软件接力的方式实现,即在定时器中断里对长整形变量进行加1操作……精度也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下一步可能会改用STM32,打算用TIM2->TIM3->TIM4拼成48bit定时器,其中TIM2使用主时钟,不分频。TIM2向上溢出时触发TIM3加1;TIM3向上溢出时触发TIM4加1。所有定时器都不用中断,主程序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读取计数器。
使用STM32F103VBT6,IAR4.42,不知香版主有没有相关的例程?ST的那个“AN2592”不太适用。

网友:
                                 哈哈,这么长的计时,我还没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
                                 触类旁通

网友:
有区别吗,精度? TIM1-TIM2-TIM3
TIM1   LONGX+1;+1;+1............

网友:
                                 典型的浪费资源

网友:
有区别的。进中断需要排队,++也需要时间,还有可能被别的中断卡住……级连的误差是sysclk级别,软件接力则是sysclk/10以上。正因为这样,需要实时精确采样的地方,如示波器、采集卡……几乎都是用FPGA或者CPLD来搞的。
对于5楼的观点,我认为花钱买了个芯片,里面有N个定时器你只用了1个,那才叫真的浪费。如果N个都能用上,从而大大降低了系统时钟的要求,例如原来72MHz,现在只需8MHz,可靠性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软件实现不是不会用,51里从来都是一个定时器搞定时钟、显示扫描、键盘扫描、时间片划分……呵呵

网友:
                                 看来64位的还是有用处,要是成本也低的话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