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复位可靠吗?(是否有点杞人忧天)

楼主:
STM32内部复位可靠吗?(是否有点杞人忧天)

上次的项目外不用了阻容复位,想想不太放心.看看手册好象外部不加也可以.

网友:
                                 我也有这个担心,觉得不可靠,我自己也加了个外部电路,呵呵,可靠的话就去掉。

网友:
                                 呵呵,总有人太轻信,又总有人太多疑,其实根据原理多分析一下,轻信和多疑都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STM32这么成熟的产品,复位肯定可靠啊,不过加一个,变成内部外部都能复位,确实更可靠,不过好像没必要

网友:
                                 请注意:STM32的复位引脚是开漏输出引脚,在产生内部的复位操作时,如内部看门狗复位、内部的PVD复位等,复位引脚会向外输出负脉冲,外部复位电路不能干扰它的操作。

网友:
                                 问题是,加了内部硬件看门狗之后,用J-LINK下载仿真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STM32的内部看门狗,在调试时可以设置为遇断点时停止计数。这样在调试时,只有在程序运行时,内部看门狗才会计数,而遇到断点停下来时,内部看门狗会停止计数。让程序员可以实时地、在真实的环境下调试带看门狗的程序。

网友:
                                 版主可否介绍一款ST的 外部看门狗芯片或复位芯片?

网友:
谢谢5#的提醒.

不过不用就不用了,用不好反而出问题

网友:
版主可否介绍一款ST的 外部看门狗芯片或复位芯片?
对不起,我也不熟悉。

刚刚到ST的网站看了看,今天好像网站有问题,明天再试试看吧。

网友:
内部复位, 会出口伤人!
外部电路得留点软面包了.
通常的 RC 不太合适了哦

网友:
20uS 可能放不了 C 上的电.
有强输出能力的电源监控芯片, 也不太合适了, NRST 里的 NMOS 可能输出能力不强, 电源监控芯片反而起到了禁止复位的作用哦

网友:
                                 3楼很哲理, 希望能给出个明确的方案

网友:
呵呵,楼上说了这么多,看看数据手册就全解决了。

下图截自STM32F103CDE的数据手册,这里有厂家推荐的复位参考电路:

网友:
                                 反正我是从来不用外部复位电路,也没发现有过什么问题

网友:
这外部电容才 0.1u呀, 这样算来, 芯片内那个NMOS导通电阻也应该在 100 欧姆以下, 算强驱动了.

不过按照习惯, 通常会用 10uF 哦, 看来得提醒大家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