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请教

楼主:
今天调试STM32F103RCT6,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以前的库程序根本不运行,用最新的3.10,发现程序总是停在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这里而不在执行,软件仿真也是停在这里,把这句话去掉可以正常运行。

另外那个和晶振并接的电阻现在还需要吗,加或不加对稳定性有没有影响,请香主帮忙看看。

网友:
                                 3.1我记得你需要在一处宏定义中再定义一下CPU型号才能用的

网友:
                                 我用以前的库已经可以了,问题是以前的库没有改flash的大小,现在没问题了,但是3.10库的这个地方该怎么解决呢,还有那个1M的并接在晶振两旁的电阻还需要吗,我试了一下,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晶振不需要并接电阻。

网友:
                                 所有的都不需要了吗,ST公司以前板子上都带有这个1M的晶振,是不是所有型号的都不需要这个电阻了,谢谢。

网友:
请看STM32手册中推荐的线路图,晶振不需要并接电阻。

除非你的晶振特别灵敏,才需要并接电阻进行衰减。

详细请看这个应用笔记:
AN2867

网友:
                                 你所说的晶振灵敏指什么啊。

网友:
我所说的“晶振灵敏”是指需要很小的能量就能够起振的晶体,相对来说,不灵敏的晶体需要较大的能量才能起振。

一般而言,MCU输出的能量是固定的,适合一般灵敏度的晶体,如果你的晶体太过灵敏,有可能振坏,所以需要加一个电阻降低推动的能量。

请看AN2867中有关驱动级别DL的描述,就说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
                                 太感谢了,呵呵,那我还是留着这个电阻呆着吧,需要的时候再焊接,非常感谢。用STM32好久了,很多细节的地方还是没法顾及到,还要多请教,多谢多谢。

网友: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这句话能去掉吗,不应该是底层的东西吗,我咋去不掉

网友: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这句话能去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