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6+KEIL3.4+JLINK怎样设置keil下载程序到fla ...

楼主(2009-09-01):
STM32F103RBT6+KEIL3.4+JLINK怎样设置keil下载程序到flash呢?
STM32F103RBT6+KEIL3.4+JLINK 怎样设置keil下载程序到flash呢?
在网上查了好多相关文档,都试了,下载的时候也没报错,但是结果很奇怪。
之前下了个让PB2输出高电平点亮LED灯的程序,下载后LED确实亮了,后来想让LED闪烁,但是无论如何,LED一直是亮着,就算是在死循环中设置PB2为0,LED依旧下完程序就亮起来。测了一个电平,是1.9V左右。
后来又下了个PC8输出方波的程序,下载完后用示波器测量确实输出方波,但是LED还是亮着.
再后来又下了别的程序,PC8依旧是输出方波,LED灯还是亮着。
请高手帮忙啊
FLASH
高电平
LED灯
程序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30021&highlight=

网友B: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的回复。

网友C:
今天下午终于把下载程序搞定了。具体原因及解决方法如下:
首先,虽然我装的是keil3.4,但是为了能够兼容从网上下载的v1.0的固件库,所以我在Development Tool Folders里选择的是ARM.BAK001,所以在keil中添加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时总是添加不成功。后来在Development Tool Folders又换成了ARM,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之前我一直是直接点击start debug session,进入调试,感觉程序运行的特别混乱,不能单步运行,等等。后来,我就先在Flash中download然后再进入debug就可以单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