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看!!!!!!

楼主:
stm32的定时器,只想用它的计数功能,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中断标志老是清不掉,仿真的时候一直在进中断!
造成程序根本就没法走

这是中断设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这是初始化

void tim2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2, DIS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31,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Cmd(TIM2, 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这是中断服务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2Valu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谁能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好像用的还是定时器方式

网友:
                                 什么意思????能不能解释下

网友:
                                 我是准备用定时的功能,我想1us产生1次中断,我的32m内部时钟

网友:
问题基本解决啦,stm32的固件库的中断服务程序超过32clk,一直在中断!!!!!!!!!!!!!!!!!!!!!!!!!!!!!!!

stm32的固件库太冗余那

网友:
                                 假如说中断服务时间只有2个clk,可是你做1us中断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主函数还能执行么?

网友:
                                 这可是飞一般的应用啊,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上是不是VCKBASE里面的xwj?

网友:
                                 到处都有洗碗机啊

网友:
1uS的中断你敢用吗?
即使你目前的代码能达到,但日后的功能的增加和完善会把你拖死的。
想其他办法吧,比如STM32提供DMA无须core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