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适合我用的板子!!乱了,全乱了!!!!

楼主:
搜了一上午,大概搜了两个比较满意的!
一个是万利的199元的那个!!
一个是英佩特的 EM-STM3210E开发板!

我会用keil,并且打算学STM32也用keil的编译器。

现在买万利的人非常多,万利板子质量也不错,但是万利的要用IAR!!!!

英佩特的买的人不多,并且太贵了!!

万利用keil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啊? 网上有人说可以用!!但是这方面的资料似乎很少啊!!!

不知道谁用英佩的  感觉咋样 说说??

不知道还有什么板子没有  杂牌子板子不知道和好板子 有啥区别???

大家都在用什么板子啊?? 我用keil!!!
乱了 全乱了 !!

请多多关照!!

网友:
你觉得用IAR不好?

网友:
我店里也有很多开发板啊,要不要看看有没适合的!

                                 随时欢迎.

网友:
任何板子都可以与任一调试软件配合

                                 没有哪个板子限制使用某个调试软件。

网友:
感谢各位

回复2楼 我没有觉得iar不好,可是我只会keil,并且我目前不想用iar。

请问4楼的香水城版主-------------------你的意思是:我用万利的199元的板子 编译器用keil 可以了???

如果用万利的199的板子和keil可以搭配使用 ,,

那么您觉得我用买万利的板子好呢,还是英佩特的板子好呢???

网友:
都可以,合适就好

                                 你根据需要自己判断哪个合适。

网友:
版主,您能稍微详细的比较一下这两种板子么?

用了keil,就不能用 万利板子内置的 ST-LINK-II 仿真器,是这样么?

网友:
KEIL可以用ST-LINK-II 仿真器调试呀!我都在用!

                                    我觉得LZ考虑过多了!

网友: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呵呵:-)

网友:
一个水中月,一个镜中花?

为何价格相差如此之大?

8楼的cjf512 是用的万利199元的板子么?

网友:
开发板啥都没用,我直接开发板子

网友:
推荐这款板子

豆皮
http://www.stmfans.com/bbs/viewthread.php?tid=1191&extra=page%3D1

松鼠
http://www.stmfans.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4&extra=page%3D1

网友:
推荐 豆皮的

                                 我推荐 豆皮的  。。。。。自己在用

网友:
豆皮是不错!!

                                 但是豆皮论坛里面的销售豆皮的广告让人不太舒服!!

网友:
选择合适的

LZ,选择合适的啊。。。看看主芯片,接口,和器件的配置啊。。

10E应该从硬件配置上还是要高出好几个档次吧。。而且例子也是MDK的。

万利的板子也肯定是可以用MDK+STLINK的,而且记得网上有人做了移植,建议可以去找找。。

关键看你认为哪个对你更有用了。。

网友:
万利板子参考源用的三端稳压块

                                 我办想测试测试STM32AD性能,我问过了参考源就是用的AMS117,用这个做参考源,估计测试它的AD性能效果不太好,还会给人一个误区,说这个片子的AD不行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请 楼下继续.........

网友:
我想这块啦

http://shop35738797.taobao.com

网友:
理解楼主

                                 我理解楼主,现在跟楼主一样的困惑,我知道iar很强,我也知道任何板子跟任何开发环境都能配合。但我现在会用keil,并且肯定希望买的板子上面带的例程也是keil的。当然如果我自己强到一定程度确实用什么都一样。希望各位推荐板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