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中如何生成*.bin格式的文件

楼主:
                                 可惜了。。。。。

网友:
                                 产生HEX,再用工具转吧.

网友:
可参考下面的。
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7.asp

网友:
太懒了吧
hex2bin网上有N个版本,自己找找吧
我自己当年练习手也做了一个,支持扩展的hex格式,如果需要可以PM我发给你

网友:
"C:\Keil\ARM\BIN40\fromelf.exe" --bin -o ./output/target.bin ./obj/source.axf

根据版本不同  可能目录为BIN31或其它
不过参数应该不会有变动
把以上代码写成BAT文件,使用方便
或自己添加MDK的编译后显示命令行内,可以自动完成

网友:
想自动就如此
Build target 'debug'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9364 RO-data=1364 RW-data=32 ZI-data=1768
User command #1: fromelf.exe --bin -o ./target.bin ./obj/source.axf
".\obj\source.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copy Obj\DR.hex
MakePkg IAP.hex DR.hex DR.pkg
UPdate DR.pkg

俺也用这个功能,只是用了一个批处理实现的。
把AP和LDR打包到一起,然后通过IAP更新到机器。

网友:
                                 高手云集啊

网友:
                                 在MDK中如何生成*.bin格式的文件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网友:
                                 当然为了编程了, 有的上位机软件使用 bin 文件

网友:
把BIN文件放在SD卡里面
然后COPY到RAM中运行
算不算一个实际应用呢?

网友:
                                 应该算,还有什么其他用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