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ecc功能能用吗?

楼主:
                                 我试验的情况是,不管ECC page size设置成多少,生成的ECC竟然都一样,而且256page size时ECC应该是22位,没用的位应该是0,但实际产生的却是32位的数,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stm32 的fsmc ecc功能能用吗?

                                 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
要正确初始化ECC计算器

                                 初始化NAND控制器时要使能ECC计算器。

网友:
谢谢回复

                                 我用之前已经初始化ECC,每次用之前先使能ECC,用完读取结果,然后关闭ECC,下次用之前再打开,这样的流程对吗?

网友:
贴一下你的初始化代码

                                 以及部分运行代码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是我自己理解错误,STM32生成的ECC码是正确的,今天看了一下以前的一个关于ECC编码的文档,试着用STM32生成的ECC码进行检错和纠错,已验证通过。
多谢香水城 和ST_ARM 的热心帮助。

网友:
请问你得到ecc的值是不是直接调用库函数?

                                 是这样么?我看到fsmc.c里面有一个getecc这个函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每次读写后都调用getecc,发现ECC数据不变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初始化允许ECC啦,ECCPAGE设置2K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 = FSMC_ECC_Enable;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2048Bytes

MAIN中: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DISABLE);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ENABLE);

status = FSMC_NAND_WriteLargePage(TxBuffer, WriteReadAddr, 2048/*PageNumber*/);
Ecc = FSMC_GetECC(FSMC_Bank2_NAND);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DISABLE);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ENABLE);
status = FSMC_NAND_ReadLarge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2048);
Ecc = FSMC_GetECC(FSMC_Bank2_NAND);

6楼帮指点一下

网友:
                                 PAGE写完后要等FSMC FIFO空之后,才能读ECC。

网友:
发现问题:ECC变量只是被赋值.他不变.前面加了
volatile 才开始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资料pdf 写着:512bytes 的页读写 ecc应该为24位,但是我产生的ecc 却是 32位, 各位大神求解,问题已经发出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