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IAR的开发环境优化的问题
xtaccount
xtaccount

网友A(2009-08-31):
IAR的开发环境优化的问题
在IAR开发环境下选择了优化方式为:最快速度
但程序里有一些模拟I/O操作的延时操作都被优化掉了,如何针对某个函数进行优化呢?
优化
问题
开发
程序
如何

网友B:
for( i=0;i<10;i++);
空循环,i自增,i初始值和中间值没任何意义。
好比
i=0;
i=1;
i=2
…………
i=10;
直接优化成i=10;
如果,而后面的语句没有用到i,i=10都可以省略掉,
最后编译结果,啥都没有,完全被删除掉了。
改成:
for(volatile int i=0;i<10;i++);
或者:
for(int i=0;i<10;i++)
{
asm("nop");
}
或者:
for(int i=0;i<10;i++)
{
asm("");
}

网友C:
建议你看看Volatile如何使用
与IO相连的寄存器 中断中使用的全局变量等等都需要加上关键字

网友D:
呵呵,我用IAR都是把优化关掉,怕有不可预料的错误。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E:
可以对函数定义优化级别 #pragma optimize= ,详细信息可参考EWARM_compilerreference.pdf文档

网友F:
谢谢楼上各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