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最新库3.10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9-08-28):
STM32的最新库3.10的问题,请指教
今天调试STM32F103RCT6,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以前的库程序根本不运行,用最新的3.10,发现程序总是停在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这里而不在执行,软件仿真也是停在这里,把这句话去掉可以正常运行。
今天
软件
程序

网友A:
你的项目设置可能有问题,
从这句语句检查RCC_CR_PLL2RDY来看,它是在等待PLL2就绪
问题在于,PLL2和PLL3在STM32F105,107系列上才存在
lz用的是STM32F103RCT6,应当在项目中做相应的#define进行设置。

网友B:
定义芯片类型 有误 还是没理解透库的使用

网友C:
多谢,这个库第一次用,很多功能还没有理解,多谢支持,但是从那里设置呢。

网友D:
我们都没用过呀

网友E:
基本上知道怎么用了,就是对有些函数还不太熟悉,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