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STM32复位脚内部上拉电阻值多大?
momobt
momobt

网友A(2009-08-12):
STM32复位脚内部上拉电阻值多大?
正常情况下,复位脚外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我想如果把这个上拉电阻去掉的话效果会不会是一样的
电阻
效果

网友B:
数据手册上说30-50K

网友C:
最好,不要去,稳定一些

网友D:
好像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不能说服我

网友E:
设置较强的上拉电阻,为了产生复位,需要较大的下拉才能把信号线拉低,这样就提高了抗干扰的能力,或3楼说的"稳定一些"。

网友F:
在这里,抗干扰的主体是电容
电阻作用是和电容一起确定复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