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请香水城主回答几个问题

楼主:
1、STM8的调试器是什么样的?能否给个连接?!
     我要的是那种稳定而又可靠的,不要那种动不动就可能断了连接重RST的,最好是ST原厂提供的工具,国内第三方的工具尽量不要,根据以往使用别的厂家产品的经验来看,那是又丑又不稳定。
2、批量化生产用的编程器是什么样的?能否给个连接?!
我要的是那种真正规模生产用的编程器,可不需要脱机,不要那种带着PCB下载的东西,必须支持USB,最好能支持直接由USB供电,质量稳定可靠。
3、质量最好的C编译器是哪家的?目前版本是多少?!
4、目前推广STM8的较大代理商是哪家?贸易商就别来了,我在江苏,应该属于华东地区。
5、听说STM8前期在ESD上出了点问题,请问是否属实?如属实,请问是否已经解决?
如已解决,请问用户如何通过芯片的编号确认?另,能否提供ESD相关方面的独立检测报告?!
6、请问STM8的各个规格现在是否可以稳定供货了,这对于我们也很重要,当年我们初步采用FREESCALL的时候,投产时突然冒出来的供货问题让我很头疼,虽然是天灾人祸,但。。。
7、已有具体项目打算立项,关心了STM8有一段时间了,如果可能,考虑采用,但项目总是有进度限制的,如果拖的时间太长,我只能先用别的做了。

网友:
回答你几个我能回答的:
1、工具可以用RLink,要是还嫌便宜没好货,可以用STICE,支持单线调试接口在线调试,也可以换个转接头当仿真器用,我说的是仿真不是在线调试哦。不过STICE非常的不便宜。

2、我在ST看到的国内的是一家叫“高拓” www.itool.com.cn,不过看资料像是ISP,没用过。国外的可以考虑ELENC,国内有代理商。

3、现在支持STM8的编译器有COSMIC,最新v2.4.10;Raisonance,没怎么用过不知道最新的版本。传说IAR也会有STM8的编译器,明年年中也许可以看到。

4、我自己就是代理商的,就不自己吹水,做广告了。

5、ESD问题,不知道你具体指的是什么。ST是可以提供对立的ESD报告的,但要申请。

6、STM8已全部可以供货,对于供货问题这是两个方面,客户和代理两方面都有责任,不好一概而论。我看我们现在都会将一些常用料号备些货,除去正常的客户订单备货。每一家代理可能都会不一样,别的不便评价。

网友:
1、STICE只需要支持单线调试即可,不需要转接头,大约要几个银子?
2、高拓的东西就不提了,我对它是咬牙切齿的恨,ELENC没听说过,不知道XELTEK是否支持STM8 ?
3、是否COSMIC是比较好的编译器?如果IAR支持STM8的话,那就太好了,呵呵,我会很喜欢很喜欢,但需要等不是一个好主意
4、不吹水总可以喝点茶,呵呵,用短信通知俺一下也可以。
5、俺昨天刚从上海回来,在和别的芯片厂家聊天的时候听他们说的,也许是他们中伤对手,俺不是很确定,据说是在电表的一些项目上出现问题的。
ESD报告如何申请?我记得以前的ST产品好象是有公开的测试报告可供大家阅读的把?!
6、我们需要代理商备货,但市场总是有风险的,为了降低与我们合作供应商在项目前期的风险,我们一般尽量选择供应商有多个客户在同时使用的料号,但我们必须确保,如果发生供货紧张,必须优先保证我们的供应量。

网友:
                                 叶兄,我的EP868支持STM8S SWIM编程呀。最适合量产了。

网友:
                                 兄弟进步这么快?

网友:
呵呵,winloop兄弟,STM8S的编程支持,在国内我的EP868算是领先了一回。
经过实际使用,稳定可靠。现在又增强了算法:
1、最高可设置3遍校验。STM8S编程快,校验多几次不耽误时间。
2、增加了内部振荡的二次校准功能。把HSI的出厂精度-4.5%~+3%提高到+-1%(103/105/903)。

网友:
TO  msuISP:你的产品的知名度还不够,所以不可能作为公司的批量编程使用,但作为工程师开发使用是没有限制的,但我看了一下,你的价格似乎不低,这就限制住了公司的购买欲望,因为开发工具可以让代理商送上几套,如果要自己买,还那么贵的话,也没做它的预算,所以就不好弄了。

呵呵,只要我们想要,代理商一般还是乐意给的,即使是原装的工具,我们多数也可以要到。

网友:
原装的有ST-Link,卖199,你肯定可以要得到,Rlink 600多,也应该可以,呵呵。
我的EP868目前是主要针对批量脱机编程使用的,在烧录时序和可靠性方面我是特别加强了的,价格也并不高。
当然叶兄非得要品牌悠久的,那就没办法。虽然我也在建设品牌,不过历史真不算久,呵呵。
不过我有自信,EP868即使还不完美,也不会带给你“xx的东西就不提了”的感受。
这里介绍几款品牌的,呵呵。SMH有一款FlashRunner已经上市,BP-Micro有一款Isp_pro,西尔特有款SuperPro/IS01(似乎还没上市)。不过我可以担保没有代理商会舍得送你这几款东东,呵呵。
由于功能做得全(有显示、键盘等),BOM成本摆在那儿,不能跟ST-link的价格相比。
如果叶兄不放心,我可以给你个试用机,这样从开发、小批生产你都可以测试,到大批量的时候再付款,真要象xx的东西,你到这儿发个贴,我马上停了这个产品,从21ic消失。

网友:
呵呵,那到不至于,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定位,虽然高拓的东西有些问题,但还是有很多人用的,只是我们不想用它的了。

XELTEK是我们批量编程器的主要供应商,呵呵,我这所有的批量编程器都是XELTEK的。

很久前有润飞的,质量一般就停掉了,以前还有几台老款的河洛的,淘汰了。

呵呵,看来我先要个RLINK去。。。

::香水城主怎么不来?!

网友:
哈哈,俺在这儿呐,只是插不上说话。

说实话,对于工具这一部分,我不是很熟悉,2楼的grant_jx比我更了解,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我可以请我们负责华东(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是在江苏省)地区的同事与您联系。

网友:
5、听说STM8前期在ESD上出了点问题,请问是否属实?如属实,请问是否已经解决?

这一点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前段时间试用STM8时就是ESD过不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