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锁死,怎么恢复正常

楼主:
                                 哪位老大帮帮忙,因为有几个接口和JTAG重了,所以我在程序中加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之后,就不能用JTAG接口下程序了,该怎么办。我的USART1没接出来

网友:
                                 RESET住,然后JTAG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
                                 把BOOT0/BOOT1跳接到从内部RAM启动,然后下载新的程序到Flash中,把旧的程序擦除或覆盖。

网友:
                                 试多几次

网友:
                                 可以下了,谢谢各位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是按照4楼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请问楼主能写出怎么解决的吗?是4楼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