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STM8移植uCos吗?

楼主:
                                 有人在STM8移植uCos吗?

网友:
奉劝不要在STM8用UC/OS操作系统,如果真的需求,STM32价格也不贵,在STM32上用操作系统,你才知道操作系统方便;如果STM8用UC/OS操作系统,会有很多问题,UC/OS的移值就是一个和大的问题,更何况STM8找不到合大众的编译环境,意法免费版本的才16K,光操作系统就会占至少6K(51单片机上编译)。

奉劝你项目的应用,程序空间不要超过16K,否者你要为编译环境买单的。

还有,我以前在51系统上用操作系统,你会发现用系统后,由于资源的局限性,根本发挥操作系统的好处,更有甚,做起来程序更复杂,甚至软件出现问题,你根本就找到问题

网友:
                                 嗯,2楼说的很对,建议用STM32

网友:
                                 我觉得拥有4K以上的RAM的MCU使用ucos才有意义,否则功能就会受限制,也建不了几个任务。

网友:
                                 4K也不咋样,除非你的程序本身不需要很多的RAM。至少8K RAM 大于10MIPS的16位MCU我觉得才是UCOS的用武之地,否则 ,8位MCU一次任务切换超过300uS,不知道有多少应用能忍受?

网友:
300uS? 怎么算出来的?楼上说的任务切换指的是调用一次OSSched()的时间吗?
以8位的AVR为例,用8M晶振,就算每条指令都是双周期的,一条指令用的时间是2/8M = 0.25uS,300uS就是1200条指令,任务切换有这么夸张吗?如果用16M晶振就是2400条了,就更夸张了。而且AVR还有近一半的指令都是单周期的,而三、四周期的指令只占很小一部分。

网友:
                                 呵呵,5楼的说法估计是对于51来说的,而且频率不高

网友:
在8Bit MCU上别迷恋EmbededOS,那只是个传说。

你完全可以用OS的思想,建立消息机制,建立内存管理,其实很easy的,虽然没名分,可全是自己做的也有成就感啊。

网友:
                                 楼上说的是,玩玩还可以,真用到产品上,还是有点别扭的

网友:
                                 我觉得以stm8s207的资源和速度完全可以移植ucos,正在尝试中,不过对于ucos是菜鸟,再加上嵌入汇编就更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要装A和C之间,怎么不能用来,还用STM32,怎么就贵一点了,一看就没有做过实际项目,我建议用

网友:
真是做产品的话,在满足功能的情况下,成本肯定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网友:
stm8s要玩UCOS的话,建议上stm8s007ram大些的,不然建立不了几个任务,我在stm8s007上面跑了个Ucos,做了个通信的项目

网友:
这几天才发现有这么个东西,价格居然秒杀51单片机,然而,我就问问楼主,STM8程序下载有多少种方式,打算研究研究这个单片机

网友:
看了一圈还是不明白,到底可以用还是不能用?

网友:
stm8s实际项目的话,建议不要上OS,吃力不讨好。项目一定需要OS,上个M0吧,贵不了几毛钱,资源多不止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