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_HP中断是否只对DoubleBuffer有效

楼主:
最近完善了自己的Versaloon里的USB_CDC功能,发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不排除是芯片的问题或者库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非常稳定运行了。
CDC完全使用中断+环形缓存的方式实现,USB完全工作在全双工的方式。

使用了接收双缓存,并时能USB_HP中断,发送USB数据的时候,发送的最大EP包为设置的值-1(如果EP_Size是64字节,最大发送63字节一包)。只有这样,才能稳定运行。不用USB_HP中断的话,USB接收数据部分容易出问题,现象是当USB发送和接收中断在时间上太接近的时候,容易丢失接收中断;最大EP包如果用64字节的话,USB发送数据就容易出问题。

但是,USB_HP只针对使使用了双缓存的EP,没有使能双缓存的EP如何使能USB_HP?
Datasheet里的USB部分。也没有专门针对USB_HP的说明。

网友:
我记得最新的reference里解释过了

USB_HP只用于双缓存的BULK传输和同步传输

不过你说的 发送的最大EP包为设置的值-1(如果EP_Size是64字节,最大发送63字节一包) 是什么意思阿?

网友:
                                 这是2楼所说文档中的相关部分。

网友:
你说的不稳定是什么意思,用bulk传输多于1包的数据时候要注意USB Spec上说的
图中红色标出部分

USB_HP在double buffer和Iso传输时有效
这里应该是由USB的控制器决定的,用软件无法实现在没开Double buffer的端点上使用USB_HP
USB库中有一个名为void CTR_HP(void)的函数和HP相关,里面判定标志后调用相就的回调函数
猜测的话HP应该只是告诉用户传输完成,没有别的功能。无相关手册说明HP与LP的机制和区别

网友:
比如(IN_Callback中):
if(CDC_enable)
{
        CDC_IF_Disable_Int();
        len = FIFO_Get_Length(&CDC_IN_fifo);

        if(len)
        {
                CDC_IF_Enable_Int();
                // 如果这里使用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的话,会以一定概率出问题
                if(len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1))
                {
                        len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1;
                }
                len = FIFO_Get_Buffer(&CDC_IN_fifo, buff, len);
                CDC_USB_Out(&buff[0], len);
        }
        else
        {
                CDC_USB_IsBusy = 0;
                CDC_IF_Enable_Int();
                Led_RW_OFF();
        }
}

用STM32做高性能CDC工具的话,应该会碰到这些问题的吧?

网友:
所谓CDC稳定,一个测试方法是这样的:
TX和RX短接,发送一定的数据,接收,对比。说来很简单。用ST提供的VCOM例程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目前测试的baudrate是921600,一次COMM_Write的数据时129-4097字节(特地多一个字节)。
CDC的USB接收缓存使用的是12K(小容量版本的STM32的话,使用8K),串口接收缓存使用4K(4.5M速度下,10ms的缓冲)。
目前测试很稳定,之后测试更高的速度和更大的数据量。目前正在测试4.5M速度下,一次COMM_Write(和COMM_Read)7000字节。

网友:
是否与软件的处理速度有关,即USB传送数据的速度大于软件处理的速度。

请试试只接收数据,在检测数据正确性后不做其它处理,借以加快速度,看看是否还有类似情况?

网友:
不会出现7楼的情况,因为速度都是主机控制的,发送完数据,接收接收完,校验,然后才会发送后面的数据。
否则发送2次7K的数据后,环形缓存就爆了。。。

网友:
根据别人的测试,ST的VCOM例程远达不到我的工具的稳定性和性能。
当然,例程的开发思路不同,不是以产品的要求开发的,只是用于给别人一个参考而已。
所以,原来stmfans论坛里的VCOM工具也暂停了,主要就是因为直接把VCOM用在产品上会有蛮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