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出来!--STM32虚拟串口速度问题请教

楼主:
STM32 虚拟串口程序 里面有个虚拟串口和一个UART真串口.
UART真串口.是肯定要设置波特率啦.
但虚拟串口的速率要设置吗?能达到什么速度?怎么测试.
谢谢啦.

网友:
                                 虚拟串口的波特率,属于“被设置”。呵呵

网友:
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啊.讲详细的吧.2楼的老大.

我来理一下吧:
1,USB本身是没有速率设置的
2,USB转串口的USB部分的程序也是没有速率设置的
3,USB转串口的串口部分上电初始化一个波特率啦
4,USB转串口的串口部分的波特率在USB设备通信时可以通过串口调试软件等PC软件设置改变.(通过USB转串口的设备请求之类的接口)
你看我说的对吗?请指点.

网友:
                                 嗯 同意楼上···

网友:
                                 如果你不将虚拟串口的数据从真正串口转发,那么波特率的设置没什么意义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STM32的问题,是虚拟串口驱动以及虚拟串口协议的问题。

好的做法是,在PC端设置波特率,这个设置的参数传送到STM32,STM32再依据这个参数设置实际的串口;但ST提供的例子是否是这样实现的,因为我没有看过它的程序,所以不清楚。

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如果有不方便之处,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
单片机不选是多串口的吗,模拟的有风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