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CB的ISP搞不定——结果,搞STM32,还是得相信群众

楼主:
                                 路过,顶老孙。

网友:
1)请在STM32的TXD信号线上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这是由于有些232芯片在STM32复位时输出低电平。

2)请在复位STM32之后,尽快进行连接。

网友: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放弃啦

网友:
                                 电脑和板子共地没?发现有的软件兼容性不好,有的片子能下,有的不行

网友:
                                 我啥都没动,用了mcuisp的软件,两个板子就都能正常下载了

网友:
友情提示一下:
  访问网站www.mcuisp.com,下载最新版本,用质量比较好的PL2303或FTDI的USB串口线,勾选RamIsp,可以达到460800bps的疾速下载。
  如果你手头有万利的199开发板,也可以用来当USB串口线,给邮件我要个虚拟串口固件即可(Demo代码不行)。
另借楼主的地方mcuisp.exe征个名
我的eagleCom.exe已经采用上次jeroh网友的鹰串作为名字了,但是mcuisp.exe还是没有名字。

网友:
                                 楼上牛逼 哈哈 支持一下!

网友:
                                 我在用mcuisp的软件,很好用的。我232隔离了,reset和boot信号也隔离了,然后都引到DB9端子上,不开壳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