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的JOYSTICK例程改的程序,端点3无**常发送数据

楼主:
UserToPMABufferCopy(Key_Buffer, GetEPTxAddr(ENDP1), 9);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SetEPTxCount(ENDP1,9);
  SetEPTxValid(ENDP1);
用端点1能正常发送数据,但把上述ENDP1改成ENDP3,发送了9个随机数。

设置如下: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TXADDR        (0x100)
#define ENDP2_RXADDR        (0x140)
#define ENDP3_TXADDR        (0x180)

#define EP_NUM (4)

/* Initialize Endpoint 3 */
  SetEPType(ENDP3, EP_INTERRUPT);
  SetEPTxAddr(ENDP3, ENDP3_TXADDR);
  SetEPTxCount(ENDP3, 9);
  SetEPRxStatus(ENDP3, EP_RX_DIS);
  SetEPTxStatus(ENDP3, EP_TX_NAK);

网友:
                                 我估计还是缓冲区设置有问题,但180还没超过256,应该可以啊

网友:
试下 什么关键字

端点3无故经常发送数据

网友:
                                 晕哦,我网上找了下,好像也有类似情况,不过没解决

网友:
这个是我的Buffer分配情况
EP1  Interrupt In/Interrupt Out
EP2  Interrupt In
EP3  Interrupt In
EP4  Bulk In Double Buffer
他们都能正常的工作
/* defines how many endpoints are used by the device */
/*-------------------------------------------------------------*/
#define EP_NUM     (5)

/*-------------------------------------------------------------*/
/* --------------   Buffer Description Table  -----------------*/
/*-------------------------------------------------------------*/
/* buffer table base address */
/* buffer table base address */
#define BTABLE_ADDRESS      (0x00)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40)
#define ENDP0_TXADDR        (0x80)

/* EP1  */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TXADDR        (0xC0)
#define ENDP1_RXADDR        (0x100)

#define ENDP2_TXADDR        (0x140)
#define ENDP3_TXADDR        (0x160)
#define ENDP4_TXADDR        (0x180)
#define ENDP4_TXADDR0       (0x180)
#define ENDP4_TXADDR1       (0x1C0)

网友:
网上找了一下,这个人跟我遇到类似情况:
http://group.ednchina.com/619/10723.aspx
就是在用端点3的时候,UserToPMABufferCopy(Key_Buffer, GetEPTxAddr(ENDP1), 9)没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