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差测量的算法

楼主:
要测量以上两路波(如图)的相位差,其中方波为参考电压,频率为25Hz,设其上升沿的相位为0,要用软件计算正弦波相对于方波的相位差,都有哪些算法呢?

我现在用的算法是:STM32F103 TIM4捕获方波的上升沿,在捕获中断中触发TIM2定时中断,TIM2定时频率为2500Hz,即一个周期读取正弦波的采样值100次,并记下最大采样值所对应的采样是第几次(假设为a),则相位差为(a/100)*2*3.14。但由于正弦波轻微的波动就会带来a的大幅度变化,所以由此方法算出的结果误差很大(十几度)。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建议。

网友:
                                 一般是2路正弦波有相角的概念吧,你可以计算方波的一次协波的相角然后和正弦波的相角相减?

网友:
相位差可以通过两路同步AD采集的数据就可以计算出,相位差。你这种计算方法需要硬件支持,精度也会低,同时如果谐波比较大,你测的数据会不准确
如果你是在电网中应用的话,还会有个问题,电网中的电流有可能会很小,出现潜动电流的时候,估计这种方法是测不出相位的

网友:
当校正是, 脉冲的中断时刻与触发ADC采样时刻开始到峰值,应该是固定点。 这个就是同相位=25.
(100点)

以后测的波,第一个峰可能在24,也可能在26处(精度就看你的采样点)

感觉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

网友:
                                 FFT+校准至少可以做到0.01度

网友:
楼上的,有点吹
如果功率因数做到0.2级别
也就是功率因数的跳动是正负0.002
以COSA= 0.500和COSB= 0.502算
acos(0.5)-acos(0.502) = 0.0023弧度*57.29578= 0.1324度
按照你说的0.01度的话,你做的功率因数精度级别是在0.02级的

我不信12位AD能做出0.02级的仪表

网友:
                                 可以用软件校准出来的!呵呵!

网友:
                                 数学是很神奇的!呵呵!

网友:
呵呵
想听你的高论?
想知道你的测量范围是0~6A吗?
还有你的采样率是多少?
我做过,就是用FFT计算后,用软件校验出来,做出0.02级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