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

楼主(2009-09-24):
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
很多芯片的供电电压不一样,有3.3v和5.0v,需要把几种IC的不同口连接在一起,是不是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芯片

网友A:
....我猜下你的问题吧 是问供电电压不同的芯片,IO口可以直接连接吗?
这个要看相关的手册,看IO口承受的电压范围,不行的话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转换。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部分3.3V器件有5V兼容性,可以利用这种兼容性直接连接

网友D:
得看一下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