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调试怪现象分析!

楼主:
今天,同事跟我说,有一台设备,现象很怪!第一次上电,人机界面显示的电压不正常,系统的3相电压都是60伏,但是设备显示的,都在0伏左右,重新上电,就好了,这样的设备不能出厂呀,拿来我看!
一测,果然如此,在重新上电,测试100次,都正常,然后把板子拔下来,放置10分钟,在插上去,上测试台,还是不能正常显示系统的电压,这时,首先怀疑是16位AD出了问题,因为AD的复位是通过ZET6控制的,上示波器,发现信复位号正常,而第二次上电正常,说明总线是没有问题的。挂上JLINL,运行全正常,说明板子硬件部分不会有大的问题。就是某一个器件有问题。
那问题就应该出现在ZET6上,第一件事儿,ZET6的复位,示波器显示正常,在看晶振,信号也挺好呀,一直没有怀疑锁频,因为与上位机的通讯是正常的,说明波特率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是工作在72M的,调试到了僵局了,MD,昨天还说别人的调试盲目,看吧,今天就出问题了,报应呀! 抽烟吧!边抽烟,边后悔呀,现在这个设备,基本上FFT+后继的数据分析,已经快满负荷了,所以没加DEBUG调试部分,而这样的问题,通过JLINK又看不出来,唉!咋办呢。
在上电,忽然发现,这台设备的通讯灯的闪烁间隔较长,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软件BUG,系统的某一部分任务占用了不该占用的时间,但是我的软件都是多任务并行处理的,而且每一个任务的时间片是不会超时的,难道出现任务死锁?但是为什么第二次上电,就正常了?似乎问题不在这儿。。。
忽然,想起来,哎呀!以前好像把这个设备做成了波特率自适应,但是通讯间隔,是由定时器决定的,定时器是不会糊弄人的,那就是锁频出了问题,难道还是晶振?
让工人换了一个晶振,好了,重复测试10次,每次间隔10分钟,好了!看来,自适应波特率,害死人呀!

网友:
这时,想到几个问题
1:FFT的基频在50HZ,面板如果显示各次谐波,就好了,一下子就能发现问题但是现在,面板,只是显示基波的数值和矢量,有欠缺。
2:设备内部,不要用自适应波特率,好东西不能乱用!
3:设备不要占用太多的CPU负荷,如果负荷太重,可以考虑加一个CPLD,一定能够要留出一个Debug串口。
4:为什么波形正常的晶振,锁不住频率?这个才是重点!看来以后,还是尽量采用有源晶振吧!这种晶振,现在的质量,唉!虽然两脚之间,加了电阻,也是不能保证呀!再问工人,换下来的那个晶振呢?答:扔了!好用了,你还要他干嘛?
唉!你那里懂得我的心呀!

香水,说说,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要从评估那个晶体入手,有可能它刚好是工作在临界状态。

网友:
                                 哈哈,非常理解,我也遇到过,不过还好我自己调试,基本都能找到原因,反倒是我们也是有个设备晶振总是坏,也是搞不清楚原因。

网友:
我用的晶振也经常这样,现象和你一样,换晶振又好了,以我现在的条件,我无法测试晶振的参数呀,怀疑现在的晶振都是山寨厂做的。每次老板都说我的程序有问题,郁闷死了。。。

后续:后来发现,只要板子经过超声波清洗的,晶振大都这样,好像振坏了?

网友:
                                 晶体千万不要使用超声波清洗,它很容易被超声波震坏。

网友:
                                 我的设备没用超声波清洗,没那先进的东西。

网友:
                                 请问楼主是做什么的啊,能分享一下你的FFT算法的经验嘛?谢谢

网友:
                                 呵呵,一般在调试的时候,俺都要求焊两块板,一块不行,用另一块,很容易找出是不是硬件问题,哈哈

网友:
                                 这是个已经在小排量生产的东东了,哈哈!真出问题,就惨了!

网友:
恩~,如果是需要很可靠的产品,有源晶振是一定的。而且必须增加些晶振失败检测。
因为某些MCU当外部晶振失效,会切换到内部那个晶振来使用。误差、精度很难把握了~!

多进程间的程序,真没玩过, 切换来切换去,好烦吧?感觉也没多大必要。

还不如多CPU. 一个负责算法(FFT,FIR,均方根),一个负责界面、通信,一个复杂采集。

成本高些~,玩玩无妨~。

网友:
                                 应该没有“有源晶振可靠性更高”的说法。有源晶振内部同样是石英片+HC门电路的结构。我用到有源晶振的地方都只是为了获得更低的温漂(铁壳里集成有发热元件和恒温电路)……

网友:
LS兄弟我要来“纠正”你了,呵呵。
那个金属壳屏蔽你以为吃素的?
实践中,有源晶振带来的效果,那是“冈冈的”
有发热元件和恒温电路的是温补晶振,跟有源晶振通常指不同事物。

网友:
晶振的铁壳可不是用来屏蔽什么电磁干扰的……
遇到山寨货,什么晶振都不管用。我们就有一批通信传输产品的有源晶振出现停振现象,只能派人背个锡炉去现场逐个换。

网友:
只能派人背个锡炉去现场逐个换。
可怜啊

网友:
                                 晶振真的不能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