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a的芯片,有没有位寻址功能,求解用过大侠们

楼主:
                                 请教,stm8a的芯片,有没有位寻址功能,我看没大量资料,没有看到有关说明,求解用过大侠们~~~~~~~~~~~~~~~~~~~~~~~~~~~~~~~~~~~~~~~~~~~~~~~~~~~

网友:
                                 晕, 没有人应答,还是都不知到,

网友:
请教香城主,有,是那份Datasheet里有说明,我这几天看了有关stm8a的所有文件,都没有看到有关《《位寻址》》的说明,只有字,字节,页,能否请香城主给出具体的文档,

网友:
有对应的指令,使用汇编才能直接使用。

请看STM8的指令系统手册: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pm/13590.pdf

网友:
                                 请教香城主,手册里说位寻址空间为0000--到FFFF  ,但Flash空间也在这个区域内,FLash不可能有位寻址功能吧,有没有具体的手册指出那些空间和寄存器可位寻址,而那些不能用此功能,~~~~~~~~

网友:
是的,位寻址空间为0000--到FFFF。

STM8有专门的位寻址指令,共有6种:
BSET  设置指定字节的某一位为'1'
BRES  设置指定字节的某一位为'0'
BTJT  测试指定字节的某一位,如果该位为'1'则跳转
BTJF  测试指定字节的某一位,如果该位为'0'则跳转
BCPL  对指定字节的某一位求反
BCCP  拷贝指定字节的某一位至进位位(C)

BTJT、BTJF和BCCP可以操作Flash中的数据。

详细请看5楼给出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