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网站上的STM8S的IAPbootloader问题

楼主:
                                 初次搞这个东东。菜菜地请教一下,我从ST官网上下载的AN2659:STM8S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using a customized bootloader,里面有两个压缩文件,一个是Bootloader code的,一个是PC端的软件,这个该怎么用。我用SWIM将Bootloader code下载到的MCU里了。然后用PC端的软件(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Tester(v12)[UART MODE])下载我的应用软件,不知该怎么下载进去,我在memory write area打开了我的.s19文件,他是从0x8000开始放入的,然后点“write data”没作用,请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弄?还有我的应用软件的起始地址要怎么修改么?下面是PC软件的界面

网友:
                                 每次只能选择128个BYTE,才能点击“write data”下载,就不能自动的么,好难用

网友:
自己写个IAP的Loader,想写多少就随意了-----丰俭由人嘛。
STM8的Page有128的也有64的,具体情况看相关的datasheet吧,香版的签名里面有下载地址。

如果仅仅是为了下载程序,还不如用ISP呢,不占用user的Program空间。
IAP是为了把升级整合到产品中而设计的。

网友:
主要是为了能直接将软件给客户自己去升级,就自己写BOOTLOADER了。
看了BOOTLOADER CODE。定义了u8 DataBuffer[130];在PC端软件也就只能手动选上128 bytes来写入。要写完整个代码,还不写N久。看了bootloader文档上,说"Block programming(128 bytes-or one Flash block for a given STM8 type)"什么意思呢?

网友:
既然选择了用IAP,那还不自己写PC软件。
俺一般是把升级菜单放在软件的菜单下,用户随时可选择升级。

网友:
我现在在USER PROGRAMER ROM区域0X8000H--0X9FFF加入了一个bootloader code,并在0xA000开始下载我的应用代码,然后reset执行,没什么反应,请教应用代码的地址映射要做哪些更改的。
我bootloader code 的跳转命令是:
  if((*((@far u8*)MainUserApplication)==0x82) || (*((@far u8*)MainUserApplication)=0xAC))
    {
       //reset stack pointer (lower byte - because compiler decreases SP with some bytes)
      _asm("LDW X,  SP ");
      _asm("LD  A,  $FF");
      _asm("LD  XL, A  ");
      _asm("LDW SP, X  ");
      // then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_asm("JPF [_MainUserApplication]");
    }
其中相关定义
typedef @far void (*TFunction)(void);
const TFunction MainUserApplication = (TFunction)MAIN_USER_RESET_ADDR;
#define MAIN_USER_RESET_ADDR 0xA000ul
那么我的应用程序部分的相关地址怎么设置的?望知者指教。谢谢

网友:
都没人回答,改了一些,我现在把自己的BOOTLOADER下载到USER AREA(0X8000--0X9FFF),并通过自己的BOOTLOADER将应用程序下载到0xA000--0x27fff区域,然后send Go Command(0x21+0xDE+0xA000+checksum),一切都应答正常了。然后Reset运行,bootloader代码执行了如下:
if(GPIO_ReadInputData(BL_ENABLE_PORT) & GPIO_PIN_0)
  {
    //if user application is not virgin - valid reset vector jump
    if((*((@far u8*)MainUserApplication)==0xA2) || (*((@far u8*)MainUserApplication)==0xAC))
    {
      GPIO_DeInit(BL_ENABLE_PORT); //de-init pull-up
      //reset stack pointer (lower byte - because compiler decreases SP with some bytes)
      _asm("LDW X,  SP ");
      _asm("LD  A,  $FF");
      _asm("LD  XL, A  ");
      _asm("LDW SP, X  ");
      // then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_asm("JPF [_MainUserApplication]");
         }
  }
执行了上面的_asm("JPF [_MainUserApplication]");
其中:
#define MAIN_USER_RESET_ADDR 0xA000ul
const TFunction MainUserApplication = (TFunction)MAIN_USER_RESET_ADDR;
而在我的应用程序中:
在STVD工具project settings中的linker--》input中将vector addr 改为 0xa000,code segment的开始地址改为0xa080
并将stm8_interrupt_vector.c中的中断指令地址改为0xa200,
程序还是跑不起来,不知道哪错了。还有哪些要修改的???

网友:
仔细确认下:
执行后,Flash有没有把对应的程序写好。

网友A:
                                 在COSMIC中的Hstm8文件夹中的crts0.s, crts.s, crtsi0.s,  crtsi.s,  crtsif.s,  crsx0.s,  crtsx.s.  crtsxf.s这些启动代码分别有什么区别?其中执行了_main,而在我自己的BOOTLOADER中也命名了main()函数,故在RESET后执行了BOOTLOADER中的main()函数,然后执行_asm("JPF [_MainUserApplication]"); 即我的应用程序的入口函数要更名为MainUserApplication(),是吧?但在我编译我的应用程序时,在linker菜单下的startup选项要选择上面的哪个启动代码。还要做些怎样的修改呢?要不编译错误。

网友:
俺刚开始用ST的,也要改BOOTLOADER,不知道哪位大侠留个联系方式,帮忙解答下疑问

网友:
为什么我选了下芯片就报错啊?#error clnk Debug\stm8bootloader.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FLASH_CODE
就算是选同一个芯片也一样

网友:
软件不要选择擦除命令.官方下载的BootLoader例程没有实现擦除功能.所以不要擦除,直接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OSMIC中的Hstm8文件夹中的crts0.s, crts.s, crtsi0.s,  crtsi.s,  crtsif.s,& ...

如果你用的STVD+COSMIC工具,可以打开*.map文件.该文件里的Modules块第一个就是你使用的那个*.s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