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关于Vcap问题

楼主:
STM8S关于Vcap问题:
如果我用的是3,3V系统,那我在Vcap上可以悬空或者把Vcap脚直接接到电源上吗?

网友:
                                 请按照数据手册要求的做,绝对不能节省。

网友:
                                 Vcap是稳定内部1.8V的核用的,要连接一个1uF的电容(ESR要小,距离MCU越近越好)

网友:
                                 恩,看来省不掉了,谢谢两位楼上的

网友:
                                 我试过用 104,105都可以,103就不行啦

网友:
                                 你实际用表测一下Vcap的电压,你会发现它是1.8V(手册上说这个是内核供电电压滤波的)。要是直接接了VDD(2.9v~5.5v),没这么干过,不知后果是什么。

网友:
                                 Vcap电容不能省,否则就不能用仿真器或下在程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接了电容后,另外一端接VDD跟接GND 有没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