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请教一问题
long522637636
long522637636

网友A(2009-09-17):
请教一问题
我想用STM32F101做手持设备,电池供电.USB功能不需要.工作电流能做到多少?谢谢!
电池
电流

网友B:
STM32F101有小容量、中容量和大容量之分,下图是小容量数据手册中的数据,如果你需要知道中容量或大容量产品的功耗,请看对应的数据手册中的相关部分。
注意表中上半部分列出的是所有外设开启后的最大电流消耗,实际根据你使用外设的多少,会有所降低。

网友C:
谢谢版主,手册里面没有看到32.768K工作的功耗,是否可以做到1mA一下呢?

网友D:
你要如何为STM32F101提供32.768K时钟?

网友E:
外部用一个32.768K的晶振,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F:
STM32F101可以接2个外部晶体,一个是高速的(称为HSE),范围是4MHz~16MHz;另一个是低速的(称为LSE),最高为1MHz,典型值是32.768kHz。
HSE可以为CPU提供时钟,而LSE不能作为CPU时钟,LSE只能为独立看门狗和内部RTC提供时钟。

网友G:
知道了,感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