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毕设总结-用STM32的高速AD和USB2.0做简易示波器

楼主:
有没有做?

俺上大学的时候用ECP并口做示波器,呵呵。也是MFC。

10年过去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显示不出图片

网友:
做了的,是用外中断做的。

                                 第一次正经在这块宝地上发贴

网友:
好帖子!! 显示图片需要使用

我帮你试试看:

框图如下:

效果图如下:

网友:
关于触发问题,你现在使用的是外部比较器产生中断

                                 你也可以省去这个外部比较器,使用ADC的模拟看门狗功能,在设定的电平处产生中断触发数据采集。

网友:
也可以多采集点数据,在软件上做触发。

另外,多谢楼主文中提到圈圈~~~~

不过这句“套用圈圈的一句话:真希望能来个大仙来指指路。”不是圈圈说的拉~~~搞错了。

网友:
原来模拟看门狗可以这么用,学习了

网友:
谢谢香版主

                                 还没用过模拟看门狗。学习了。搞比较器的时候,还遇到过带宽的问题。频率稍微高点,比较器出来的就不是方波了。还是后来去美信申请了一块。

网友:
回复圈圈

刚刚找了下,是在你的博客里面http://home.cepark.com/space.php?uid=1592&do=thread&id=109发现前面还有个转载两字哈。
原文是这样的:
“我感觉虽然理解了很多了,但是有些关键的地方仍然没有真正透彻理解,似乎只差薄薄的一层半透明的纸了,只要稍稍有人点拨一下就能顿悟了,可惜仙人没有出现,因此我的程序始终存在问题,此时我真的有些绝望了,”

窗户纸不好捅啊。
不过这篇文章真的让我感同身受,区别就是我比他幸福。现在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软件触发,原来用LABVIEW的时候,好像上面显示出来的波形比较稳定的。应该用的是软件的方式。

网友:
老是搞不出图片,浏览了下社区帮助

发现:
用户能否贴图?
只有版主和达到一定积分700的人才可以贴图。
是因为积分没到吧?
发帖格式应该是

http//:

网友:
帖图格式是

                                 那篇文章俺也是看着不错,就转载了...

网友:
不错啊

                                 现在我在学STM32  毕业设计也是用它 ,刚开始 多多指教啊

网友:
楼主哪个学校的?

网友:
是本科生毕业论文还是研究生毕业论文?

如果是本科生毕业论文,应该值得表扬

如果是研究生毕业论文,那就只能说达到了研究生应该掌握的程度。

网友:
发出来只是为了给别人参考了

                                 开题的时候,我演示的时候说USB设备驱动部分要自己开发,台下老师很肯定的说这个驱动肯定官方会有提供的,你仔细去找找。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也曾陷在DS里面非常细节的地方,很多次根本不知道朝那边努力。但是现在叫我配置一个我只要2分钟就够了。

网友:
好帖

                                 楼主费心,这样是学习的好方法,楼主是我们的榜样!

网友:
好东西!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楼主真是强

                                 做个记号,下次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太强了!!

请问你刚学STM32用的什么开发板?? 能用keil软件么?
一定回复我哦!!!

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帖子的!!!

网友:
LZ已有硬件触发,不如加个等效采样功能,估计可以到达10M

网友:
回复楼23 24

我是08年8月开始接触32的,导师对着一块芯片说,看看这块芯片,1M的AD,还带DMA,这么大容量的RAM和FLASH。内部几乎可以采到1万个点了。于是就开始了2个星期的痛苦入门。刚开始是用的万利的板子,网上好像很多例子都是基于这个板子的,可能出来比较早。但是现在看来例子相对较少。软件环境用的是板子带的IAR。

等效采样有听说过,但是没具体研究过。楼上有做过么?能否给些资料的链接。上次我去面试,面试官听到我这个最大能采200K的波形:他说这有什么用这么低。受打击了

网友:
很好!

                                 水平已经相当可以了!

网友:
双通道的问题

一直没搞明白的是如果用STM32的同一个AD(假如ADC1)的两个通道(或更多通道)进行采样,怎么编程序,如果再开一个DMA通道(同时再定义一个AD_Data[XX]数组),那么通过什么样的语句把AD的通道和DMA的通道对应起来的?谢谢

网友:
安安

                                 写的真好。

网友:
希望能找到工作

                                 多学学多研究不怕找不到工作

网友:
回复双通道问题

下面是我开多通道的代码给你参考下:

void DMA_ADC_Config()
{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annel1);//复位DMA通道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_DR_Address;//定义 DMA通道外设基地址=ADC1_DR_Address     源
                                                              //AD采集到的数据存放的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定义DMA通道存储器地址,内存中的数据 目的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指定外设为源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定义DMA缓冲区大小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当前外设寄存器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当前存储器地址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定义外设数据宽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定义存储器数据宽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通道操作模式位环形缓冲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通道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禁止DMA通道存储器到存储器传输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初始化DMA通道x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使能DMA通道x

}

void ADC1_Channel_config()
{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使能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有软件控制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转换通道为通道4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1选择信道14|15,音序器等级1,采样时间55.5个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这段代码是以前做万用表的时候用的,多次修改,有些注释可能没改过来)
然后在上面定义下数据数组
vu16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4];
结果4个通道的数据就按次序在这个数组里面了,
具体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先是采集通道14,DMA自动把数据放到数组第一个位置然后DMA地址会加一
所以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一定要定义成 DMA_MemoryInc_Enable;也就是递增
然后通道15,依次类推到4次结束后触发一次DMA中断,然后又是通道14

网友:
不错,香版,上裤子

                                 毕业设计就该如此去做。

网友:
如果是本科毕业设计

                                 那应该很任意找到工作。

网友:
为什么要触发了?

                                 我觉得STM32这部分,不需触发呀,AD用自动开启,也不要定时器启动,利用AD采样的等时性就可以了.采用后把数据传给PC,PC来处理触发沿的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搂主如何提高STM32 的USB虚拟串口的速度?

我使用STM32的虚拟串口与PC机通信,代码都是基于ST提供的Demo.感觉速度只有大约每秒55K字节。想请问在正常情况下,速度应该是多少?如何提高传输速度?

  另外,搂主为何要自行写Windows下的驱动呢?为了提高速度?

Thanks

网友:
楼主找工作应该不难啊,能做到这样不错了。

                                 其实可以用LabVIEW来做PC端,这样比较容易些,开发速度要快不少。

网友:
感觉描述的太复杂~

主要是window的驱动方面。感觉很复杂。
应该套用 框架,有个既定的框架的。USB驱动大同小异啊!那个USBBLUK就是吧!

网友(2009-04-12):
赞个
楼主本科毕设的话就很不错了!
想想我的本科毕设简直就是一堆垃圾呵呵

网友A(2009-06-03):
真是很厉害啊
受教了,呵呵

网友B:
好复杂,做个记号

网友C(2009-10-15):
佩服楼主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做STM32AD后的数据传给PC,他们直接有一定的协议,PC发送开始信号,下位机才开始传送数据,现在就是数据传输这里搞不太懂,不知道具体怎么跑,可否指点一下数据传输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