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休眠与看门狗的冲突
colorcharge
colorcharge

网友A(2009-10-07):
关于休眠与看门狗的冲突
各位大虾:
最近要做一个手持设备,需要使用stm32F103的STOP模式,但同时我又开了独立看门狗,每当我一进入STOP模式看门狗马上就给我复位了,我怎样才能在进入STOP模式的时候让看门狗不起作用啊?
大虾
设备

网友B:
RTC闹钟唤醒喂狗

网友C:
多谢zhujw2002回复,我的看门狗只有400MS左右的时间哦,再说凭繁唤醒喂狗就达不到省电的效果了!

网友D:
考虑不用独立看门狗,改用窗口看门狗

网友E:
看门狗起动后无法停止,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想办法解决中。。。。

网友F:
如果对IO口状态保持的要求性不高倒是有办法,可以先向一个Data Backup Register写入一个特定数据,然后复位,复位后在还没打开看门狗的情况下发现是这个指定的数据则进入休眠,这样可以避开看门狗,但是如果要求对IO口的状态严格保持的话,这种方法就不行了,我目前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G:
版主在吗?请帮忙关注一下,谢谢!

网友H:
请按照4楼的办法做。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启动后,独立看门狗就不能被停止,否则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