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带FSMC的可以支持多片SRAM吗

楼主(2009-10-23):
STM32带FSMC的可以支持多片SRAM吗
我想接 4片 8Mbit 的SRAM
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把片选线通过模拟开关之类的片子切换一下访问不同的SRAM芯片

网友B:
STM32的FSMC有4个SRAM的片选,最多可以支持4片SRAM,如果你在FSMC没有其它器件,可以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