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x的CAN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22):
STR71x的CAN通讯问题
最近在调试710的CAN通讯,发现设置的报文对象为接收标准帧,结果这个报文对象不仅仅接收了标准帧,他连扩展帧也接收,而把这个报文对象设置为接收扩展帧时,他确实只能接收扩展帧,不能接收标准帧。代码直接采用ST提供的71x软件库
通讯
软件库

网友A:
最近在调试710的CAN通讯,发现设置的报文对象为接收标准帧,结果这个报文对象不仅仅接收了标准帧,他连扩展帧也接收,而把这个报文对象设置为接收扩展帧时,他确实只能接收扩展帧,不能接收标准帧。代码直接采用ST提供的71x软件库

网友B:
呵呵,ST的CAN库好像有问题,我用STR750也一样的问题
你可以仔细看看CAN_SetRxMsgObj这个函数,关于M2R的设置

网友C:
对啊
只要仔细点
应该能看的出

网友D:
那要看看是不是你的头文件有问题,或者是你设置错误,好好查查,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