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连接不上

楼主(2009-09-29):
JLINK连接不上
我的JLINK通过USB线和电脑连接,也不提示安装驱动,灯也不亮。在SEGGER公司的J-LINK ARM V4。04A软件里,CONNECT不上,提示:can not connet to jlink via usb;fail to connect,灯也没有反映。是不是JLINK坏了啊?
安装

网友A:
从POWERAVR买的,打电话问了,人家说里面的固件损坏了

网友B:
我上次在网上买了一个,有同样的问题,但结果是USB线出了问题

网友C:
对啊,应该换个USB线试试

网友D:
固件坏了,那就只有换了

网友E:
软件问题还好解决,硬件上的问题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仿真器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