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处理器如何实现关所有中断功能

楼主(2009-10-12):
STM32处理器如何实现关所有中断功能
我一直没发现STM32有关所有中断的功能,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它不能实现。或者有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个功能。一个个的关很麻烦!
处理器
如何

网友A:
有的吧,看看中断屏蔽寄存器..
好像有条指令是 CPSID I 什么的。。

网友B:
看了一遍手册还是没找到你说的这个指令

网友C:
看中断的结构上都是独立分开的。最后与NVIC异常中断管理有关,但也没看出有总控制中断位

网友D:
库函数里的NVIC_SETPRIMASK 和NVIC_RESETPRIMASK可以起到开关所有中断的相同作用,该函数可以把运行优先级提到最高,结果和屏蔽中断一样,以前版主提过,用CPSID也可以,不过建议使用SETPRIMASK

网友E:
luguo 留下脚印

网友D:
IAR提供了这个函数啊,可以参考一下它的汇编实现啊!
ARM的手册里也有啊!

网友F:
asm("CPSID I");
不要忘记再打开!!

网友G:
嗯,5楼说的很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