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堆栈问题stm32

楼主(2009-10-27):
请教堆栈问题stm32
Tue Oct 27 20:36:27 2009: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1024 bytes used out of 1024).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请问是不是堆栈用光了
warning
filled

网友A:
我设置到4096了。不知道设置太大会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速度!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内存溢出了,占用了栈的空间,误报为栈用光了
例如在内存中有一个全局的数组int buf[10];
buf[index] = 10;
如果index的值越过数据的边界,则对数据的写入可能会落在栈的顶部,造成栈检查程序误以为栈被100%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