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SB控制喇叭

楼主(2009-10-24):
STM32USB控制喇叭
我在用STM32用USB控制喇叭时,其中其取代了电脑的音频控制,而我用千千静听时,一首歌还没播完启动下一首歌之前,我复位了STM32,就不能听到生意了!请问我想电脑和USB都能有音频的控制权,该怎么做呢?
喇叭
电脑

网友A:
应该是2边都有控制权的,你试试在设备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电脑端是否也能控制声音?

网友B:
首先说下你现在的控制方法、思路,然后才能找问题

网友C:
说下你现在的控制方法、思路,然后才能找问题

网友D:
我用的是官方提供的USB声卡驱动程序,使用TIM2做PWM模拟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