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中说我没定义段怎么解决

楼主:
各位大侠:我按照触摸库三部去编译工程还是出现如下提示
Manual Linker Command fileIf you want to have more precisely the size taken by the Library for your configuration, you need to do the following: 1) Add the preprocessor definition USE_PRAGMA_SECTION (in the STVD settings for example).
2) Remove the Automatic LKF file and use instead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present at the project root folder:
Project Settings -> Linker tab -> Script Lkf file name
3) Look the "Segments" chap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enerated map file.

上述详见触摸库CHM文件哈。有图我发不上来。

出现如下提示: unning Linker
clnk -lD:\STM8\CXSTM8\Lib  -o Debug\touchlognmatch2.sm8 -mDebug\touchlognmatch2.map debug\touchlognmatch2.lkf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TSL_RAM0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TSL_RAM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TSL_CODE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TSL_IO_CONST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TSL_IO_ALCODE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TSL_IO_RAM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TSL_IO_CODE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TSL_IO_RAM0
#error clnk debug\touchlognmatch2.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CONFIG_CODE
The command: "clnk -lD:\STM8\CXSTM8\Lib  -o Debug\touchlognmatch2.sm8 -mDebug\touchlognmatch2.map debug\touchlognmatch2.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touchlognmatch2.elf - 1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我看说明应不用定义的,但我现在应怎么解决是一一再在设置里定义么

网友:
ST 全国巡演光盘里面有篇文章,推荐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谢谢汉之云,我这个是这样 USE_PRAGMA_SECTION 定义后,必须关掉STDV,再重新进再编译,我*,STVD,I服了YOU

网友:
                                 不需要关掉STVD啊,只要rebuild all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了哈,得选STM8S.lk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