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RC触摸按键的波形哈

楼主:
大家好,我参照一些资料,做了块RC按键实验板但我的波形是馒头波,不象资料介绍那样,先起一块然后上升然后下降

网友:
                                 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示波器对它也影响的啊!

网友:
                                 示波器不会影响那么大的

网友:
                                 今天我把前后的同围覆铜都用刀刮了一下,但波形还是一样,我的是3.3伏供电,难道是就这样,用5伏的是那样?请用过的大侠回答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我的波形是正常的,只有用到ST触发库时才会出现上面的波形,而我本想绕过库的

网友:
                                 那用触发库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波形呢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触摸按键的原理图,传我一份,我也想弄来玩玩,谢谢!!!nobleyinh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