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到底有没有内部基准?

楼主:
见stm32CDE中文版数据手册33页5.3.4。

贴不了图啊。。。。

网友:
STM32没有内部基准。

你说的是下面这个表?这里不是写的很清楚“内置的参照电压”。

详细请参考我的博客:STM32内置参照电压的使用

网友:
是啊。不知道这个电压的稳定性如何?

另外,为什么不设置Vref引脚呢?内部连到VCC,怎么保证12位ADC的准确性?

网友:
                                 呵呵 ,想保证稳定性用100脚的吗,外部基准,更可靠。

网友:
对于没有Vref+引脚的产品,ADC的基准电压不是内部连到VDD,而是连到VDDA,在VDDA上的电流只有几个mA(<5mA),外部电路应该很容易保证VDDA的稳定性,从而保证12位ADC的准确性。

网友:
                                 100脚以内的芯片,没外部基准引脚,对于定位于深度嵌入式应用的MCU,确实是个败笔!

网友:
香水城
你上面的这个表格应该指的是在芯片的工业级范围内,温漂有正负40MV?
那对于每一颗ST的芯片,内部的参照电压大概有多少范围的波动?

网友:
                                 这个表是针对所有出厂的芯片都适用,即对于温度范围在-40℃~+105℃,这个电压在1.16V~1.26V范围内;对于温度范围在-40℃~+85℃,这个电压在1.16V~1.24V范围内;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这个电压基本是很稳定的,不会有这么大的漂移范围。

网友:
谢谢香水城
这么说我如果把内部参照电压(绝对精度)校准好
就可以作为一个基准来用了

网友:
同意。
不管ST是否认同,没有外部REF引脚,12Bit的ADC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但愿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不管ST是否认同,没有外部REF引脚,12Bit的ADC没有任何意义。
不能说没有意义,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都这样用了,而且用得很好。

网友:
不能说没有意义,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都这样用了,而且用得很好。
“用得很好”,是什么意思?是说,在环境温度为-40度到+80度范围内,由VDDA作为基准的ADC可以达到12Bit的精度?
这个也许用个电压基准做VDDA的供电,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这个基准的电压值比较难选,记得你说过,这个电压(VDDA)和芯片的电源供电电压的差值不能超过xxmV(忘了具体值)。

网友:
芯片就这样设计了,要厂家改,可能性不大!
    其实很多人用的时候,不会太计较绝对精度与实际的相差多少个mv的。如果真计较,就是专用的基准,它的绝对精度也不是很准(总会相差10MV级别的),主要还是要靠外部去校准的!
    另外,我觉得ST内部的参照电压,如果芯片批量温漂不是很大,可以做个简单的基准,就是需要产品出厂校准(毕竟它的绝对精度有40mv的偏差)。然后系统运行的时候就可以以这个为基准,这样采集的电压就不会随电源电压而波动!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种设计还是不错的,我自己也是这么用的,而且精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精度就不具体说了,很多芯片是这么设计的,节省了不少成本和资源空间,并不能说是败笔。声明一下,我只是st的用户,不是托。

网友:
STM32的内部参考电压还可以

STM32的内部参考电压还可以,用来测算3.3V的电源电压,可以做到误差0.01V。如果通过外部进行校准,精度可以更高。

网友:
在纯数字IC里面做基准或运放,是个超级难题,这不是精度的问题,主要是里面干扰太大,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

就是单独的AD转换芯片,大多有独立的模拟电源引脚和外接基准引脚。

网友:
                                 没有内部基准,就用外部基准嘛,还稳定一些

网友:
STM32的内部参考电压还可以

STM32的内部参考电压还可以,用来测算3.3V的电源电压,可以做到误差0.01V。如果通过外部进行校准,精度可以更高。
关键是ST的文档里,没有描述这个内部参考电压的精度、温漂的地方(是我没找到?),所以不敢确定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绝对精度还在其次,关键是温漂是多少?

网友:
                                 严重同意19楼的说法,ST官方应该在手册里面公布相关温漂以及噪声方面的数据,绝对精度可以通过外部校准的,否则用ST的芯片做一些精度高点的产品真的有点像鸡肋呀!  我现在的产品就是卡在电压精度和稳定度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