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Cosmic能嵌入汇编程序吗??

楼主(2009-10-29):
请问用Cosmic能嵌入汇编程序吗??
请问用Cosmic能嵌入汇编程序吗??能的话怎么实现呢?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资料

网友A:
可以。
请看Cosmic的随机资料。

网友B:
能告诉下载地址吗??

网友C:
请问在
Cosmic
中嵌入汇编时,在汇编和C中同时用的变量怎么定义和实现??

网友D: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E:
unsigned char temp_A;
Void func1(void)
{
...
#asm
PUSH A
LD A,(X)
LD _temp_A,A
POP A
#endasm
...
} 抄Developing projects with stm8s文档上的。

网友F:
unsigned char temp_A;
Void func1(void)
{
...
#asm
PUSH A
LD A,(X)
LD _temp_A,A
JREQ LOOP
:
:
LOOP 要怎么命名标号呢??
POP A
#endasm
...
}
怎么在ASM中实现跳转, 如实现 JREQ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