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输出比较模式区别

楼主:
timing  toggle  active inactive四种模式有什么区别
比较匹配时,输出管脚可以保持它的电平(OCxM=000)、
被设置成有效电平(OCxM=001)、   ??
被设置成无有效电平(OCxM=010)   ? ?
或进行翻转(OCxM=011)。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就是当计数器CNT计数到CCRx寄存器的值的时候:
timing:管脚无变化
toggle:管脚状态翻转,高变低,低变高
active:管脚状态强制变成有效电平
inactive:管脚状态强制变成无效电平
至于有效电平是高还是低,要看CCER寄存器的CCxP位设置。

网友:
                                 偶谢谢了 我就想搞清楚什么是有效电平

网友:
                                 有效电平应该就是单片机I/O口可以识别的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nation: 回答的简单透彻!

网友:
通过这个可以输出比较逻辑的非,这个对于pwm很有用,可以轻松解决不能全开或者全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