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timch1ch2被用来输入pwm捕获占空比,那么ch2
shenqibuhui
shenqibuhui

网友A(2009-11-05):
timch1ch2被用来输入pwm捕获占空比,那么ch2
比如 PA6--CH1/IN6 PA7 --CH2/IN7
现在我要捕获pwm的占空比 也就是要用到pwm模式 用到了两个输入口i
不过按照st的资料 ch2是内部连接的 那么
我还能PA7做模拟输入吗?
版主指教
资料

网友B:
配置PA7为模拟输入端口即可。

网友C:
就是说照样用是吧 那这么说 所有的 比如串口 我只用了rx tx 那么 其余的硬件检测接口 clk口 都可以用做相应的别的功能?

网友D:
基本是这样的,但有某些局限性性,具体请参考STM32的勘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