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K怎么定义.TSL_IO_ALCODE

楼主(2009-09-10):
STM8S103K怎么定义.TSL_IO_ALCODE
要用ST的触摸库,应该在什么地方指定.TSL_IO_ALCODE
的地址
请大虾指教
触摸
大虾

网友A:
你使用了与原库指定的MCU不同型号,所以原来的默认定义设置被修改了。 打开你的STVD工程,找到项目设定对话框:
搞什么,新的21ic咋不能上传图片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