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元板子使用4MHz晶振问题:为什么晶振外壳要接地才能工 ...

楼主(2008-10-10):
199元板子使用4MHz晶振问题:为什么晶振外壳要接地才能工作正
晶振外壳要接地,按复位键工作才会正常,否则系统会自动切换至内部RC8MHZ的时钟(有指示灯,拔掉晶振系统正常工作,灯闪烁频率比4mhz工作时快),开始以为接触不良,把晶振焊接在晶振插座上(用表量接触良好),问题依旧,以前因为一直使用板子带的8mhz晶振,也没在意(外部晶振不工作切换至内部rc8mhz状态一致)。
晶振
工作

网友A:
这个好像跟几兆的晶振关系不大吧。
晶振外壳接地,是个良好的习惯,这样应该可以减少干扰吧。

网友B:
当然于晶振大小无关啊
外部晶振不起作用时,用示波器量了下,两脚的波形正常,这说明晶振正常工作了,但为什么systemclock会切换到内部RC8MHz呢?
//*********************************************************
//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
有这款板子的可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测试下

网友C:
刚才重新测试了下,问题解决
原来是换4mhz晶振,等待启动时间增长了,作如下改动之一就可以了:
1. 增大 #define HSEStartUp_TimeOut 128->256
2. 去掉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增加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时钟初始化
//------------------------------------------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网友D(2009-11-04):
不解楼上的问题?是用的库吗?

网友E:
我也遇到用外部晶振如果外壳没有接地在做电源注入干扰的时候容易有问题

网友F:
这不是再害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