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晶振的问题
请教香版主,只有6M的晶振。在程序里哪里可以设置呀?
程序里默认是8M的。
晶振
程序

网友A:
这个STM32好象只能用8M的晶振。其他频率的晶振怎么不能用呢?
一天过去了,请香版回答一下。

网友B(2009-08-23):
你的意思应该是单片机内部晶振是8M的,而不是程序默认的,你可以直接选择使用外部晶振的,这与你的硬件电路有关

网友C:
请自行定义HSE_Value,如果没有定义,则在STM32的函数库中的stm32f10x.h里把它默认定义为8MHz。
例如使用6MHz外部晶振是,需要这样定义: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6000000)
这个定义最好在编译命令行中定义,或在stm32f10x.h中定义。

网友D(2009-11-04):
我改成4M的,但是会出现不正常显现,这种显现要找时找不着,不找时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