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07-21):
晶振的问题
请教香版主,只有6M的晶振,在程序哪里可以设置呀?
厂家提供的程序里默认是8M的。
(新版没有老版人气足嘛。)
晶振
厂家
程序

网友A:
请在固件库的头文件stm32f10x.h中修改HSE_Value的定义
然后重新编译用到的库文件。

网友B:
感谢香版主
搞定了,我是在stm32f10x_conf.h中找到 HSE_Value的。
把它改成: #define HSE_Value ((u32)6000000) /* 修改晶振频率 Hz*/
就行了,非常棒!

网友C(2009-11-04):
我改成4M的,但是会出现不正常显现,这种显现要找时找不着,不找时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