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做FFT可行不?

楼主:
                                 请问香水板主,有没有人用STM8L做256点,16位整形的 FFT计算,大概要多长时间?

网友:
                                 呵呵,估计8位的做FFT都有点麻烦。。。

网友:
请问香水板主,有没有人用STM8L做256点,16位整形的 FFT计算,大概要多长时间?
不知道。

网友:
楼主你好,可能需要 【10 毫秒】以上! 猜测的。

做算法就不要使用8位甚至16位机了, 选择有DSP扩展的RISC吧。

网友:
                                 8M的430需要1.5s   它还带有16x16的硬件乘法器。 STM8L估计是没办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