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ARM,带3个SPI或以上,最好有4个

楼主:
                                 3SPI同时工作,最好都支持DMA,独立的中断,接AD,第4个SPI只是用来接存储器,如果没有第4个则可以IO口模拟。

网友:
                                 刚才看了下下面的一个帖子,发现DMA可以不用,有没有一样,所以可以用STM32的就可以了,只是要是有4个SPI就好了。

网友:
SPI bus each channel have a specialty CE selection signal .so ,other signal able sharing the clock/datain/dataout.

so, you can use one SPI channel 's MCU

网友:
                                 楼上,我的意思是说要几个SPI同时使用,即3个SPI同时启动。

网友:
                                 为什么要用多个SPI,一个SPI接口就可以跟多个外部器件通信,用软件就可以实现

网友:
3个SPI,这样的CPU好难找哦
建议自己用FPGA做一个,然后将数据映射在CPU main memory里面

网友:
                                 3个SPI的MCU有。 4个SPI的MCU也有的。

网友:
                                 AT91SAM3可以,它的串口可以设为SPI模式,当SPI用。

网友:
楼主需要的SPI是做主设备还是从设备?STM32有2个SPI模块,既可以做主设备也可以做从设备。

另外,USART模块接口具有作为SPI主设备的模式,但不能作为从设备。一般的STM32都有2~3个USART接口。

使用STM32,你至少可以有2个SPI主设备接口,外加2~3个SPI从设备接口。

网友:
                                 我要求至少有3个SPI,做主设备,并且有独立的中断,这样才能保证我的速度。不知STM32F105/7合适不?

网友:
7楼可否推荐些型号
如果多个SPI分时复用和用一个SPI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我要求至少有3个SPI,做主设备,并且有独立的中断,这样才能保证我的速度。不知STM32F105/7合适不?
如果你需要USB OTG或以太网,可以选用STM32F105/7。

如果你不需要USB OTG或以太网,可以选用大容量版本的STM32F101/3,它们都有3个SPI接口,大容量版本是指Flash容量为256KB~512KB的产品。也可以选用中容量(64K或128K Flash)的STM32F101/3,使用内置的2个SPI接口,再使用USART的SP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