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超低功耗产品演示视频

楼主:
在这个视频中演示了用5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电流驱动STM8L工作:
1)手炳小电机
2)RFID天线接收辐射能量
3)两片仙人掌做成的生物电池
4)两片光伏电池
5)一杯咖啡驱动的热电偶

http://www.st.com/stonline/domains/support/edemoroom/index.htm

网友:
                                 期待stm8l,期待stm32l

网友:
对第四个实验很感兴趣,请问如果使用光伏电池供电的话,大约需要多少流明的亮度可以可靠工作?此时大约的峰值电流多少?如果以10:1的ON-OFF的方式工作,平均电流能达到多少?!

能否提供你们使用的光伏电池的规格书一阅?!

我们有类似产品在批量生产,原来使用的MSP430F413设计的,呵呵,带40个象素的LCD驱动+1路10位AD的最低端STM8L就可以满足我的芯片资源要求,如果价格有大幅度降低的话,我很有很有兴趣重新做一次设计变更。

ST好象还是宣传做的多,实际到客户这一层的支持做的不够,呵呵,太考验我的耐心了。。。

网友:
对第四个实验很感兴趣,请问如果使用光伏电池供电的话,大约需要多少流明的亮度可以可靠工作?此时大约的峰值电流多少?如果以10:1的ON-OFF的方式工作,平均电流能达到多少?!

能否提供你们使用的光伏电池的规格书一阅?!

ST好象还是宣传做的多,实际到客户这一层的支持做的不够,呵呵,太考验我的耐心了。。。
哈哈,俺们人手有限,照顾不到每个客户,如果叶师傅需要,可以让我的同事直接联络你,或让代理商支持你。

关于光伏电池的规格书和演示板的工作条件,我要问过作这个演示板的工程师后再回答你。

网友:
?!

呵呵,俺摸不着头了!怎么只引用了一下就什么也没了?!

网友:
                                 STM8什么时候供货?价格?选型表现在有吗?

网友:
我的EP868已经支持STM8L了.呵呵.而且是仿真和脱机下载都支持.
STM8L是很有前途的.

网友:
                                 很不错的产品

网友:
等等

哈哈,记得这里 水果电池,生物电池是日本那些科学家 首先搞出了的。
日本人对 能源 还是比较 注重的啊。

欧美那帮家伙衣食无忧啊,咋像日本那样什么都有进口啊。

#$^$&^*^*...这里省略了N多文字。

性能比不过AVR,C8051,DSPIC..., 就搞这些 玩意来忽悠电工了。
STM8最高才24MHZ(20 MIPS)。  人家都25MHZ 以上了~
公布个参考价格吧,看看~

网友:
24MHZ(20 MIPS)还算不错了,大多数8BIT的目标市场对MIPS并不是太在意,但比较在意价格、货期、内部硬件资源、质量等,还有一些产品比较关注功耗,总体来说,STM8/L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新选择。

但还是那句话:要把技术支持做到更扎实一点。

网友:
低功耗的现在是不是就是msp430? 还有那家?
不知道stm8l比msp430便宜多少,呵呵

网友:
                                 小叶,你干脆用stm32吧!我对stm8是不感兴趣!

网友:
据说STM8/L和STM32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俺就拿STM8开刀了,俺暂时还不需要用到STM32,最主要是在我们的产品中原则上只容许用5V系统,而且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抽出去来整STM32,估计STM32花的时间要多的多,哈哈,也有项目安排给STM8,正好结合项目玩。

STM32的功耗估计达不到STM8L的性能,呵呵,原来有一个MSP430项目可以重新整一个出来。

网友:
                                 低功耗好啊,现在手机的功耗就还应该降低

网友:
STM8与STM23 的区别就大了,可以说根本就是两码事了。

STM32的指令系统是ARM的THUMB-2, 真真正正的 哈佛结构的 RISC。 多操作数的指令,ARM指令非常高效啊!而且还有DSP指令扩展的。中断系统非常高效,CORTEX-M3的核是可以到400MHZ的。

现在阻碍这个速度的就是FLASH的速度和工艺,ST是使用130纳米的MOS工艺吧?
个人觉得TI收购了流氓卖蕊后,或者可以把CORTEX-M3的FLASH速度提高到150MHZ以上,又或者使用
铁电技术,把代码读取与存储速度提高到接近400MHZ的CORTEX-M3理论核心频率就好了。

CORTEX-M0的核心 听说是超低功耗的,NXP好像购买了授权吧?

网友:
                                 功耗这么低,好东西

网友:
STM8什么时候供货?价格?选型表现在有吗?
--------------------------------
低功耗的已经推了一段时间了,价格要比430低很多,在性能优势方面 客户反映还是不错的。希望能帮到你。
进一步交流发我邮件,[email=xuzhen@ct-semi.com- STM8L_Flyer_CH_Sept_2009.pdf (405.27 KB) xuzhen@ct-semi.com-9097[/att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