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成功的MCU没有免费/D版的C开发平台的?

楼主:
大家好!我是NETJOB。应叶工的建议特该标题:
-------------------------------------------------------------------------
好比X86的 X WINDOWSXXX..
还是51的KEIL,AVR,430,ARM....的各类D版编译器。PIC自己的免费工具。。。
现在看STM8就没有免费/D版的C开发平台。看来离成功还好遥远~
-------------------------------------------------------------------------

#####################################
哪个成功的MCU没有大牌的C编译器被D版而且大面积使用的!
#####################################
例如:AVR         -->IAR
         MSP430   -->IAR
         AT89C51 -->KEIL
         PIC         -->PICC
         。。。。。。
现在就看STM8就没有大牌C编译器厂家支持并且被人D版了,目前看来离成功好象还好遥远~

网友:
呵呵,
谁说没有呢?
可以找我要。STM8无限制版的C

网友:
                                 STM8有免费的16kB Cosmic C编译器,应该是ST向 Cosmic付过费,所以才对用户免费

网友:
是免费无限制的那种,而且有D的存在。STM8就暂时做不到吧
ST公司把COSMIC收购了算吧~
反正这个就软件公司就是光为ST服务。不知还有谁会买它的产品?

网友:
呵呵,LZ应该写成:哪个成功的MCU没有大牌的C编译器被D版而且大面积使用的!

例如:AVR          -->IAR
         MSP430   -->IAR
         AT89C51 -->KEIL
         PIC         -->PICC
         。。。。。。
现在就看STM8就没有大牌C编译器厂家支持并且被人D版了,目前看来离成功好象还好遥远~
         ......
COSMIC确实还没法和IAR比,COSMIC的使用比IAR还要罗嗦和麻烦,资料更少,呵呵,俺这两天刚刚看完Clanguage.pdf,CXSTM8_UsersGuide.pdf好象有500页,倒塌了,这几天没空看,先放放把。。。

STM8S的SCH和PCB库到现在都不能提供下载,呵呵,看来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
呵呵,
谁说没有呢?
可以找我要。STM8无限制版的C
大虾share一个吧,lollipop.gao AT gmail.com

拜谢。。。

网友:
好比X86的 X WINDOWSXXX..

还是51的KEIL,AVR,430,ARM....的各类D版编译器。PIC自己的免费工具。。。

现在看STM8就没有免费/D版的C开发平台。看来离成功还好遥远~ ...
您能说说从推出一款MCU到有D版编译器,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您可以举例提到的51、AVR、430、ARM等系统。

另外,您说的成功标准是什么?使用的人数还是出货的数目?还是应用产品的数目?

网友:
大虾share一个吧,lollipop.gao AT gmail.com

拜谢。。。
恐怕他不敢给,否则罪证就被抓到了。

网友:
你要什么的CRACK,有的都给你~

ST公司把COSMIC收购了算吧~然后免费提供。。。
反正这个就软件公司就是光为ST服务。不知还有谁会买它的产品?

香斑竹,ST7 ST8出来多长时间了呢? COSMIC一直支持的,
奇怪了,难怪了!
是不是ST7没有免费的或D版,现在要淘汰了?

网友:
谁说这个软件公司就是光为ST服务?

网友:
谁说这个软件公司就是光为ST服务?
真知灼见!

网友:
飞思卡尔的收购了  METROWORKS的CODEWARRID.
就是那个ADS1.2的设计公司~

  飞思卡尔估计也是免费提供开发包的吧?反正我以前使用的HC08的METROWORKS
的光碟是会议送来的,那么就是免费的了!

这样看来飞思卡尔产品,开发就不会选择COSMIC了吧?反正我当时开发HC08就只知道METROWORKS就是原厂飞思卡尔产品产品,肯定是有原厂的啦!

而C16X当然是要KEIL了,而且还是欧洲,KEIL最有名了。

哈哈,
COSMIC就是光为ST服务的,这是现实。

网友:
                                 对不起,是否收购哪家公司,这是公司高层的事情,不是俺的职责范围,做不了主,也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等IAR。

没IAR,不想碰STM8

网友:
                                 STVD的界面和IAR的编辑器没有太大的差距,但COSMIC和IAR的编译器差距较大。。。

网友:
                                 avr上面有gcc支持,stm就没有gcc?据说有,但是不好用.

网友:
我也喜欢IAR。
呵呵,不过IAR得赚到钱才能养活这么多产品。现状是遍地D版。
有机会的兄弟一定要支持一把IAR。
我个人都想购买一套890块的IAR EWARM呢。

网友:
                                 我现在觉得RIDE就很好用

网友:
只要USART搞好了,ISP+RIDE,不需要其他什么工具了
当然是对M32

网友:
lz说的确实有道理
我现在用ST7还是用HIWARE(METROWORKS的上辈子)这个老东西,使用太复杂了,还不会新建工程,汗
什么时候ST7/8有名牌大厂编译器支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