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全速运行和仿真全速运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15):
正常的全速运行和仿真全速运行有什么区别?
使用F101C8T6操作PSAM,用的AN2598的例程,遇到这么个问题,使用ULINK仿真全速运行,对PSAM的操作是正常的,但是不使用仿真的时候,操作就不正确。使用与不使用仿真,两者有什么区别?
问题

网友A:
不使用仿真的时候,操作就不正确
只是PSRAM操作不正确?还是其他部分也不正确?

网友B:
看了一下AN2598,这是关于Smartcad的应用笔记,没有关于PSRAM的内容呀?难道我搞错了?

网友C:
我觉得只有两个区别
1,仿真软件会发复位信号
2,仿真软件会对FLASH做初始化

网友D:
对了,还有
编译器不知道会对未赋初值的变量清零伐
一般调试器会清内存

网友E:
没区别,不仿真的时候程序跑的快些,你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网友F:
程序运行的速度在仿真情况下,与不仿真时没有区别,否则还能叫“仿真”吗?

网友G: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应该不会有区别,不然仿真就没意义了

网友H:
嗯,除了一些设置可以不同之外,其他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