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输出IO的问题

楼主:
                                 将一个IO(称之为IO1)输出的高电平或低电平,连接到另一个IO(称之为IO2)口上,请问IO2能读出高或低电平吗?

网友:
                                 **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网友:
将一个IO(称之为IO1)输出的高电平或低电平,连接到另一个IO(称之为IO2)口上,请问IO2能读出高或低电平吗?
楼主为什么会问出这种简单的问题?

网友:
                                 IO1和IO2是否属于同一个芯片?

网友:
对,是同一个芯片的
我在做实验
现在实验的结果是IO1输出高电平时IO2能测到
但是IO1输出低电平时IO2能测不到

网友:
请帮忙呀
将输入的IO口设置成输入上拉模式怎么不行呀?因为我用表测的结果是不过IO1输出高低电平,IO2都是高电平
将输入的IO口设置成IN_FLOATING,也不行,结果还是都是高电平
请大家帮忙一下应该怎么设呢?

网友:
你先用万用表和 短路线把2路io口调通了,再连起来。
1)对io1做高低输出测试。
2)对io2做高低输入测试。
3)连起来测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输出寄存器操作有误
谢谢大家!!!

网友:
                                 电平时一样的,肯定可以呀

网友:
                                 输出寄存器操作有问题,是配置问题吗

网友:
                                 主要看二者电平是否一致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

网友:
                                 高电平能测到,低电平不能测到,你是怎么测的,输出寄存器操作有误,是哪个地方有误呢,能否共享下